求耐高温高精度压力传感器

楼主(2006-05-09):
温度:大于150度
量程:100MPa
精度:0.02%FS或更高
用途:油气井井下测试
联系:cwhhl@163.com
谢谢!

网友A:
你是找高温高压传感器吧

可以和我联系 ,我给你推荐一下,也可以给你报价!

刘辉

0755-26718900;26584453

深圳江元自控科技有限公司

网友B:
可以看看下面的
http://www.cn.endress.com

网友C:
我这里有高温高压的蓝宝石压力变送器,资料欢迎索取.

网友D:
看看这里
http://www.huakong.com.cn/products-show.asp?column_id=85&column_cat_id=32

网友E:
用ROSEMOUNT或EJA

网友F:
您好

我 公司代理的美国Viatran压力变送器的509型号可以满足您的要求

509型号是专门用于油井的,以下是它的一些特性....

特性:

●FM, CSA 和ATEX本安认证

●WECO Union压力装置

●抗冲击和震动

●8种测量传感器设计

●压力可达20,000PSI

典型应用:

●油井服务:

●溶解

●碎裂

●酸化处理

石油提取经验

Viatran有多年石油行业的经验可以帮助我们解决特殊应用场合的问题。X09变送器为很多本来不可能的应用场合提供了有效的解决方案。每次解决问题后,我们都会进行改进,为在石油提取应用中提供更多的解决方案。

VIATRAN的独特方法

Viatran独特的坚固装置能在剧烈的震动条件下保证变送器正常工作,无焊接却能达到焊接的效果。

几个因素分析(FEA)

在WECO Union装置和固定扭矩中,微小的震动也会影响其稳定性。这些偏差带来传感器上某点的压力负荷。

Viatran的产品开发工程师们使用几个因素分析(FEA)来得出应变片最有效的分布,以此来降低外力的影响。8种测量传感器设计不会受到螺母方向或紧固密封的影响。“09”系列采用FEA,具有高过压保护,能够在油田压力脉冲高的场合下使用。

可选用各种认证

“09”系列具有FM, CSA和ATEX安全认证,能够满足所有可适用的CE要求指示。

半平面方式

可选用独特的半平面方式传感器,提供了更小的空间体积,防止了堵塞。同时也省去了费力的清洁,特别是在粘合场合下。Viatran已经在油田行业得到了证实。在本来要求苛刻的场合却得到了成功的解决。X09和其它多种石油和天然气解决方案都是此类成功的范例

Viatran “09”系列压力变送器装有WECO Union装置,可用于油井溶解,碎裂及酸化处理。精确设计及特别坚固的结构专门适用于恶劣的油田场合。

大连丹尼斯科技

 Yuanfeng
Denis Tech.
Dalian Denis Tech. Co.,ltd.
Address:1215 YouHao Mansion,
                No.158 YouHao Road,
               116001 Dalian  P.R.China
Tel.:   +86 411-82520130/131/132
Fax.:   +86 411-82520100
E-mail:     Yuanfeng@denis.com.cn
website: www.denis.com.cn

楼主:
传感器的工作温度要达到150度或更高.
精度:0.02%FS或更高
需要的只是传感器本体,信号调理电路工作温度也要达到150度或更高.
作为产品配套用外型尺寸要小
至少小于φ36mm

网友G:
晕,压力太大~~~

网友F:
我公司的产品大多数都能打到0-100,000Psi

大连丹尼斯科技

网友H:
压力太大,而且是高温的,国内的产品有点难度哦!

网友I:
上润有此产品

网友F:
我公司的美国Viatran压力变送器最高可达7000KG

而且耐温度可达250度

规格说明书
工作特性
满刻度压力量程 (FSPR) ....... .......0-5K, 10K, 15K, 20K PSIG
非线性(最适合的线).. ...... ... ..........< 0.25% FS
滞后和可重复性 .................. ... .....< ±0.10% FSO
满刻度输出(FSO)
509 ..................................................16 mA ±1%
709 ..................................................5 VDC ±1%
809 ..................................................30 mV /10 V
零点平衡
509...................................................4 mA ±1%
709 ..................................................0 VDC ± 1%
809 ..................................................0 mV ± 1%
长期稳定性.............................. ......≤ ±0.5% FSO每6个月
响应时间........................................≤ 2.5 毫秒 到达FSO的90%
在零点时的温度影响 ........... .......≤ ±1% FSO 每 100°F
在满量程时的温度影响 ...............≤ ±1% FSO每100°F
温度补偿范围..... .......... .... ............40° F 到 +140° F
操作温度 ........... .... ....... ..............-40° F 到 +250° F
储存温度 ......... ......... ........ ..........-67° F 到 +302° F

网友F:
Viatran  570产品的直径只有1.5"
满刻度量程(FSPR) ┈┈┈┈0-100,000 psis

0-100 PSI┈┈┈┈┈┈┈┈±0.5%
150-10K PSI ┈┈┈┈┈┈±0.2%
15K-100K PSI┈┈┈┈┈┈±0.25%
滞后┈┈┈┈┈┈┈┈┈┈≤0.15% FSO
可重复性┈┈┈┈┈┈┈┈≤0.15% FSO
满刻度输出 (FSO)
570 ┈┈┈┈┈┈┈┈┈┈16 mA
770 ┈┈┈┈┈┈┈┈┈┈VDC
870 ┈┈┈┈┈┈┈┈┈┈2 mV/V
零点平衡┈┈┈┈┈┈┈┈±1% FSO
分辨率  ┈┈┈┈┈┈┈┈无限大
长期稳定性┈┈┈┈┈┈┈≤±0.25% FSO每6个月
响应时间
(机械和电子共性) ┈┈┈ <1 毫秒 达到FSO的90%
在零点时的温度影响┈ ┈≤±1% FSO 每100°F
在满量程时温度影响┈ ┈≤±1% FSO 每 100°F
补偿温度┈┈┈┈┈┈┈┈0°F到+180°F
操作温度 ┈┈┈┈┈┈┈-10°F到+190°F
储存温度 ┈┈┈┈┈┈┈-65°F到+250°F

网友J:
和我联系,我有最好的.simeonpu@163.com

楼主:
帅克数字传感器:你好!
请将具体资料发到我的信箱
并告知具体联系方式。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