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空调的工作原理

楼主(2006-05-09):
各位大哥:
        你们好!请教空调压缩机的工作原理是如何的?其一小(液)和一大(气)铜管关系如何?  谢谢!

网友A:
我也想知道,期待

网友B:
压力不同

网友B:
制冷剂在蒸发器中完成蒸发过程而成为蒸汽,然后经压缩机压缩成高压过热蒸汽,再经过高压侧的冷凝器中被冷却,冷凝成液态经毛细管或膨胀阀节流进入蒸发器重新完成蒸发....如此循环实现制冷循环;制热循环利用四通换向阀反之。

网友C:
支持楼上的说法,顶一下~~~

网友D:
我也支持,不过更详细的要自己看书呀,这里一时也说不明白

网友E:
利用气液变化吸收和放出热量的原理,是物理变化.

网友F:
看看空调原理就是知道了,制冷是液体在室内机节流时膨胀吸热,变成气体,经过室外机压缩机压缩到冷凝器把热散出去变成液体到室内机再节流膨胀吸热如此循环
制热与制冷相反,切换是靠四通阀进行的

网友G:
简单说,就是P×V=常数
高中物理,压强与体积的成绩是一个常数。
压缩时,体积减小,压强增大,释放热量;
膨胀时,体积增大,压强减小,吸收热量。

网友H:
看看空调原理。

网友I(2006-06-12):
把 feng-hu和曹大平说的加起来,具体的还要多看看书

网友J:
曹工说的好像是是空压机啊

网友K:
楼上说的对

网友L:
空调其实主要就是靠压缩机的啊!用点的部分就是一个压缩机和一个冷却风扇。

网友L:
不好意思,是用电,刚刚打错了

网友J:
如果那家空调企业利用气体的压缩、膨胀来换能的话,嘿嘿。。。。。。

网友J:
感谢上帝,他为环保作出了巨大贡献,不会再有xx洞了

网友M:
和冰柜原理差不多的

网友N:
简述原理如下
空调制冷系统中充有一定重量的制冷剂,原来用的是氟22(现为无氟剂),它有自身的理化特性:它的沸点为常压下摄氏零下30多度;在约7个大气压下摄氏70度左右即可冷凝为液态。这些数字可能记忆不准确,具体可查该物质的理化特性曲线便知。
制冷循环(简)系统为:压缩机出口-散热器-毛细管-热交换器(散冷器)-压缩机罐-压缩机吸气口。
系统工作(简)原理为:毛细管为气路中阻力较大的内径较小的一节管道,它将压缩机压出的气体堵截在散热器一端使之形成高压,加上散热器的作用使制冷剂冷凝为液体;液态制冷剂从毛细管向热交换器内喷出时,由于空间加大压力降低(有压缩机的吸气作用),制冷剂立即沸腾汽化并从热交换器吸收大量热量从而使热交换器变冷。
我们用风机将热交换器间的冷气抽出来,就得到了冷气。
了了几句,确说明不了什么问题,请鉴谅。

网友N:
对不起,忘了说了,毛细管在室内机内部,一般看不见;连接室内机与室外机的两根铜管中,较细的一根是高压管,较粗的一根是回气管。

网友O:
唐工说得很详细,看了受益良多。谢了。

网友P(2006-07-30):
学一下压焓图吧!不会的不要乱说!

网友Q:
主要是通过做功,改变制冷剂的状态,从气态变成液体,后从液体变成气态,从而完成制冷工作,通过四通阀来完成制热.

网友R:
TO
王俊辉: 给讲一下吗?

网友S:
p*v/t=常数,普通物理中热学方面的知识。

网友T:
大家只讨论了空调制冷(或制热)的工作原理,对于空调(或冰箱)而言,其电气(控制)工作原理也是必不可少的,没有电气控制电路,空调是在电力驱动下进行(制冷或制热)工作的,压缩机(将制冷剂压缩)---冷凝器---高压管---毛细管---蒸发器---低压管(回气管)---压缩机(往复循环),对于窗式空调机控制电路较为简单,使用一个电机同时完成驱动散热和冷风驱动双功能,蒸发器上装有温度传感器(有机械式或电子式)将冷风进口温度测量传至温度控制器(或温控电路),根据测定温度控制压缩机是否停止或运转,以达到制冷(制热)之目的.分体式空调是有室内机和室外机组成,室内机包含(毛细管)蒸发器、轴流(柜机为波轮式)风扇电机,扫风摆风电机,主控(遥控型)电路板,冷凝水排水槽(管)等,室外机包含压缩机、副控制电路板、四通阀(单冷无此阀)、散热风扇电机、冷凝器以及相应管道等,由于是分体式,其工作控制原理与窗机略有不同,室外机和室内机是相互独立的,当室内机进风口温度到达设定温度时室外机压缩机受控停止工作(变频式压缩机为连续式运转,工作原理与此不同),但室内机(系统)仍继续工作。注:四通阀的功能是制冷/制热循环系统的换向。

网友U:
空调机除了用压缩机制冷
还有一种叫
吸收式
工质一般用溴化锂

网友V(2006-10-29):
空调机除了用压缩机制冷
还有一种叫
吸收式
工质一般用溴化锂
补充一下,还有离心式

网友W(2009-04-14):
一、蒸气压缩式制冷原理 蒸气制冷是利用某些低沸点的液态制冷剂在不同压力下汽化时吸热的性质来实现人工制冷的。
  在制冷技术中,蒸发是指液态制冷剂达到沸腾时变成气态的过程。液态变成气态必须从外界吸收热能才能实现,因此是吸热过程,液态制冷剂蒸发汽化时的温度叫做蒸发温度,凝结是指蒸汽冷却到等于或低于饱和温度,使蒸汽转化为液态。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能够观察到许多蒸发吸热的现象。比如,我们在手上擦一些酒精,酒精很快蒸发,这时我们感到擦酒精部分反应很凉。又如常用的制冷剂氟利昂 F—12液体喷洒在物体上时,我们会看到物体表面很快结上一层白霜,这是因为F—12的液体喷到物体表面立即吸热,使物体表面温度迅速下降(当然这是不实用的制冷方法,制冷剂F—12不能回收和循环使用)。目前一些医疗机构采用的冷冻疗法即是利用了这一原理。
  蒸气压缩式制冷是利用液态制冷剂汽化时吸热,蒸汽 凝结时放热的原理进行制冷的。
二、制冷循环

?????? 压缩机是保证制冷的动力,利用压缩机增加系统内制冷剂的压力,使制冷剂在制冷系统内循环,达到制冷目的。开始压缩机吸入蒸发制冷后的低温低压制冷剂气体,然后压缩成高温高压气体送冷凝器;高压高温气体经冷凝器冷却后使气体冷凝变为常温高压液体;当常温高压液体流入热力膨胀阀,经节流成低温低压的湿蒸气,流入蒸发器,从周围物体吸热,经过风道系统使空调房间温度冷却下来,蒸发后的制冷剂回到压缩机中,又重复下一个制冷循环,从而实现制冷目的。

网友X:
分体式空调在移拆机时应注意什么?收氟和排空一般需要多长时间?移机几次需要加氟?

网友Y(2010-06-22):
我的美的空调制冷时压缩机声音很大而且我看了其他的空调都是粗管子有冷凝水而我的是细管子有冷凝水请教高手指点是为什么

楼主(2010-08-20):
收氟一般需要10秒钟左右,不是移机几次需要加氟,而是不够压力才加氟,正常压力4.5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