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ifix客户端显示历史趋势

楼主(2006-05-10):
我采用 服务器/客户机结构,我将服务器上的画面拷贝到客户机上,但是历史趋势显示不出来,请问需要如何设置?小妹这里谢过了。

网友A:
两种办法可供选择:
1、在客户端定义历史存储,然后客户端再显示
2、将客户端历史路径指向服务器历史路径,客户端就可以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