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300故障

楼主(2006-05-10):
新手,才接触
CPU 314    故障表现为:SF灯闪烁红色,BF灯闪烁红色,DC5V绿色,FRCE灯闪烁黄色,RUN灯闪烁绿色,STOP灯闪烁黄色,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A:
是所有的灯同时闪烁吧,先估计一下闪烁时间间隔,
1、如果在0.5s以内的话,估计是硬件出现问题,此时PLC与PC机无法连接;
2、如果1S的话将MMC卡拔下,重新插入;或者MMC卡程序清空,重新下载程序;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B:
你的PLC掉了程序

网友C:
PLC运行中下载程序的话  偶尔会碰上这样的问题  关掉在开就成了吧

楼主:
loden:
   如你所料,是第一种情况,请问下一步该如何处理.

楼主:
饼子:
  把机器关掉再重新启动故障依旧存在.谢谢

网友D:
将MMC卡拔出后,给PLC通电,并复位。然后断电,将MMC卡插入后重新通电,如还不能解决,就是MMC卡中程序丢失。

网友E:
以前我遇到过,你试一下把314从连接器上拔下来,再上试一下,后把程序清除,再下载就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