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请教一个有关西门子430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06-05-1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想请教一个问题:一台西门子430变频器由于过流引起跳闸,现在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就不能再用了,通电以后面板无显示,指示灯也不亮,不能再起动,请教这是什么原因?有没有过流保护呢?入谢谢了.

网友A:
那你的机器估计是开关电源有问题了

网友B:
估计电源板坏了,需要维修了

网友C:
开关电源坏了,仔细检查一下电源部分

网友D:
模块已经坏了,驱动电路也有问题。

网友E:
模块,驱动电路,电源部分都有可能坏,需要维修请联系:021-55880702,上海鹏冲自动化设备维修中心

网友F:
可能是电源问题,也可能是模块问题!

网友G:
西门子系统集成商北京13701089630

网友H(2008-03-30):
是功率模块中三相桥式整流器坏,我遇到同样故障,拆下模块打开后,看到六只二极全部损坏,其他部分完好。

网友I:
模块坏了。电源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