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三菱编程电缆连接图

楼主(2006-05-10):
PC9针插头 PLC8针插头
RXD TX-
2------1K电阻----4
TXD RX-
3------1K电阻----1
GND RX+ TX+
5---------------2 7
PC9针的4脚和6脚短接
请教高手这种接法是否正确.谢谢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啊,有知道的吗,先谢了

网友A:
不光是电线之间的连接,中间还有芯片转换。可能是数据转换吧。本人曾经试过,因为失败了,就干脆买了个现成的。拆开后才知道有芯片的!

网友A:
我刚才查看了一下,芯片的型号是 MAX232CPE 0224。
我仔细看了联线,其实只用了四跟线,其他的都没用,我这边是三陵的!

楼主:
我觉得应该是没有芯片的,我仔细测了一下,好象7.8脚也要短接才行

网友B:
4 6短接就可以了,7 8短不短都行

楼主:
谁能详细解说一下原理啊,本人一直不敢试啊,倒是想买一根干脆拆开看看,以后就省事了,哈,明白了一定给大家参考.

楼主:
我测过三菱的编程电缆了,是这样连的.

网友C(2008-01-29):
2种接法哪个实用啊!看来只能先自己实验了!还是先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