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回零的问题

楼主(2006-05-10):
 三菱伺服驱动器MR-J2S-350A,驱动三菱伺服电机。
以前的回零动作是很正常的:正向快速移至回零开关,减速停止。
突然,某一天,回零异常:正向快速至回零开关位置,减速向前,脱开回零开关,快速至正向行程极限开关处,停止,反向快速移至回零开关,减速停止。
伺服是用NI的motion板控制的,用labview编程。这样的回零,导致Labview出现报警:回零不成功。因为回零过程中出现了停止。

奇怪的问题。请高手解释!

楼主:
motion 板是PCI7342。

渴望等到指点~~~

网友A:
建议,检查编码器信号Z相是否正常

网友B:
刘老师是否可以讲的详细一点

楼主:
是呀,请讲解详细。
有时候,电机要在原点和极限点之间反复运动5次,才找到原点,回零结束。

网友A:
用示波器看,Z相脉冲有没有。

网友C:
你设置的回零是正向回零还是反向回零???

楼主:
正向和反向都试过,一样的结果。

Z相脉冲如果没有,是不是就根本不能回零成功?

网友D:
回零位的动作:零位接近信号--->零位信号--->停止
从你说的情形看,第一次回零的零位信号没了。
不知道你的设备上零位信号是怎么给的。
有的设置是在零位信号检测周期内测到第一个Z相脉冲为零位信号。
这种设置下,Z相脉冲信号是不是有就很重要了。
也可能是Z相脉冲是有的,由于机械上的原因,让机器在检测周期里测不到Z相脉冲。比如部件松动或是游隙变化。

网友E:
至回零开关减速证明零位开关信号是好的,检查一下编码器反馈的Z相信号,在某些归零方式下系统接受到零位开关减速,直到检测到Z相脉冲才会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