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助:开关柜

楼主(2006-05-10):
请问各位大虾:在电控柜中电流互感器可否同时用在电流表和电度表中

网友A:
好问题,我也想知道

网友B:
一般计量的和显示的话可以将两表串联接入,假如是使用电流互感器作为保护取样的话,最好是独立使用,以免出现误动作。

网友C:
是的,我们这里的测量和保护用的电流互感器都是分开装的.不过我也有一个问题,一个电流互感器最多可接几块电流表,不至于影响测量精度

网友D:
好啊。我也想知道。

楼主:
各位的观点都不错,有没有更好的

网友E:
可以使用的,精度会出现小小的偏差吧

网友F:
可以,不过这样计量不准确,建议分开装,再说电业管理部门也不允许这样装,如果是自己计量那还可以。

网友G:
最多可接几块电流表3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