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能
变频器与节能讨论

楼主(2006-05-10):
请大家讨论一下,有的变频器在不同输出频率下消耗不同电流,有的则不同输出频率下,变频器消耗电流几乎不变,到底是怎莫回事。

网友A:
“有的变频器在不同输出频率下消耗不同电流,有的则不同输出频率下,变频器消耗电流几乎不变,到底是怎莫回事。”
与变频器驱动的电机所带动的机械负载的机械特性有关,与变频器的V/F曲线设置的相关参数有关......
也想进一步了解,顶!

网友B:
应为多数中国人都用日本货....那就是日本的产品就是好

网友C:
负载分平方转矩负载,恒转矩负载,恒功率负载

网友A:
下面引用由西南风在 2006-5-11 20:39:00 发表的内容:
负载分平方转矩负载,恒转矩负载,恒功率负载
--------------------------------------------------------------------------------------------
设置变频器的V/F曲线的相关参数时,使得它们要与负载机械特性曲线相匹配,这样有可能尽量做到象楼主所述的“有的则不同输出频率下,变频器消耗电流几乎不变”,这有利于减少变频器的容量。否则就可能出现“有的变频器在不同输出频率下消耗不同电流”。

网友D:
节能主要是风机水泵等变化大的负载有效果比较明显吧,主要是同以往的调速技术及电机运行方式相比较,变频器本身没有什么可言的

网友:
耐压你好!
小弟不明白你说的话!按你说就是在不同的频率下耗电流要相同才对吗? 请说明白点好吗

网友A:
11250你好!
是的,说的是从理论上的较理想的状态,实际上要有些不大变化,这样有利于变频器负荷均匀,可以交流。

网友:
那怎么才叫节能呢?50赫兹20个电流30赫兹也是吗?
我不太懂?我刚进入着行请多关照

网友:
我也想问问节能问题,不是很懂的。我们公司最近要给锅炉房的电机改装加变频器,我不明白,到底变频器是通过什么方式节能的?要怎么改装,请赐教!

网友:
风机吗?有的是用传感器有的是直接把频率调小点

网友E:
变频传动中如何考虑节能问题!有请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