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流量孔板

楼主(2006-05-10):
各位大侠:我是一仪表维护人员,在使用流量孔板过程中有一些问题,请大家帮忙.1、流量孔板是否有使用年限?如有是几年?(我测的是低温气体)在者,如有发生气蚀现象的话,一般会发生在哪一侧?导致的测量结果会怎样?偏大?

网友A:
流量孔板是合金钢的,使用寿命很长。

气体的腐蚀造成孔径扩大,导致差压值小=流量偏小。

我公司是专业生产显示控制仪表。可与温度传感器、二线制变送器配套使用,请关注!欢迎使用,谢谢!

技术服务部 邵工 13063058280直线电话0592-2632213
http://www.yudian.com/

网友B(2006-06-17):
如何计算蒸汽流量孔板是否准确?

网友B:
蒸汽流量孔板与二线制变送器配套使用时,如何计算流量,判断其是否准确.

网友C:
是不是测低温液体流量必须用孔板流量计呢?比如
温度是-180℃~50℃

网友D(2010-08-26):
任何设备都有使用年限,不过没有人计较罢了,像孔板流量计在安装及使用中误差会不断变大,不过普遍用到过程控制中,没有人深究,如果用来贸易结算是万万不可的。随着使用延长,受介质冲刷、腐蚀及杂质的碰撞,尖锐的入口端会渐渐变钝,误差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