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60v,70A的电机选什么变频器

楼主(2006-05-10):
有一电机额定电压160V,额定电流70A,原来的调压系统坏了,想使用变频器调速,但不知道可以不可以,请教各为大虾

网友A:
小商品海洋,购物者天堂.
http://china.53trade.com/?llp0510

网友B(2010-07-26):
应该可以的,使用220V电源电压变频器,把最高电压设定160V就可以,但是注意电机功率和变频器功率的换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可以的,使用220V电源电压变频器,把最高电压设定160V就可以,但是注意电机功率和变频器功率的换算。

同意2楼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