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200 内存地址奇偶限制吗

楼主(2006-05-10):
请问:S7-200 内存地址字和双字的地址是否只能使用偶数(0、2、4...),不能使用奇数(1、3、5...)对吗?

网友A:
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B:
可以用奇数的。不过和习惯不一样,就很少用。
LD M0.0
MOVW MW1, MW5
+I MW3, MW5上面就有。

网友C:
可以使用任意数

网友D:
可以用,但最好要养成个好的习惯。
比如在程序中用到VW202
如果再用VD200会修改了VW202
慢慢体会吧

网友E:
这个随意,使用后感觉高位低位字节存储的内容要高清楚,
如有的是从高往低存,有的存储器是由低往高存,这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