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激情似火:关于S7-300中FB3(P_SEND)和FB4(P_REC)的各个变量的具体作用,

楼主(2006-05-10):
求助激情似火:关于S7-300中FB3(P_SEND)和FB4(P_REC)的各个变量的具体作用,急用啊,谢谢了啊。

楼主:
各位兄弟姐妹们,真的急用啊。如果有懂的就快点帮帮忙啊。谢谢了啊。

网友A:
你要知道各个变量是什么作用,其实很简单,你按F1不就知道吗

楼主:
晕,有没有实在一点的?我想知道的是具体的阿。按F1的话写的太笼统 了阿。

网友B:
没人性!!!楼主兄,我也不知道,但我~~~~~~~~~~~~~

网友C(2014-03-27):
不需要知道具体程序是什么。是串行通信的两个功能块,fb3是发送,fb4是接收。硬件配置了cp340或者341,编译之后都就可以生成这两个功能块。相当于sfb。用的时候直接调用,你只需要理解参数就可以。

网友C:
REQ是上升沿时能,LADDR是cp340的其实地址。DB_NO是存放要发送的数据的数据块编号,DBB_NO是数据在数据块中的起始地址。Len 发送的字节数。DONE发送完成产生一个脉冲。ERROR,错误标志位。STATUS错误状态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