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有关玻璃切割机的问题

楼主(2006-05-10):
最近想研究下玻璃行业,听说玻璃切割机上能用到的仪表是计数器速率器,不知道这个仪表在切割机上有什么用途,另外切割机上还有没有用到其他仪表的,不知哪位大侠了解,请指点迷津,不胜感激!

网友A(2006-06-10):
玻璃切割机其实就是一台三轴联动的CNC,X、Y+刀头旋转角度

网友B:
切玻璃有兩種檔次 一般玻璃就如樓上所言就夠了 半導體用的玻璃像LCD 那要求就更高  最少也要五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