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伺服

楼主(2006-05-10):
伺服用于位置控制时,一定要用位置模块吗?
如果速度要求不快的场合plc输出的脉冲可以吗?
脉冲单元是起脉冲输出还是什么别的作用的呢?

网友A:
如果速度没有要求的话应该可以
就是编程的时候麻烦一点

网友B:
(1)伺服用于位置控制時不一定要使用位置模块,如果PLC由定位指令,可以直接使用,如果没有定位指令,也可以使用脉冲输出指令实现伺服电机的位置控制。
(2)即使速度快,也可以使用PLC输出脉冲去控制伺服电机,前提是:PLC要能够提供的脉冲频率要足够高,一般晶体管的PLC可以提供100KHZ~200KHZ的高速脉冲。
您说的脉冲单元是什么厂家的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