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S7-200编程时怎样找到EM231?

楼主(2006-05-10):
请问EM231的地址是怎样表示的?如果是开关量扩展EX或EY,编程时其地址怎样表示呢?

网友A:
EM231没有地址吧!直接读模拟量通道就行了,如AWI0,2,4,6,8.....

网友B(2006-06-22):
编程的时候地址应该一起编进去了吧

网友C:
自动寻址,并且以偶数字节开始定义读取,如:AI0、AI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