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石英钟

楼主(2006-05-10):
请教石英钟: 欧陆590驱动器一定要三相电才可以试机,我没三相电的话,但用变频器输出的三相电试机行吗?

网友A:
FGJHHJ:
  您好!
  利用变频器输出的三相电试机,可以.但其干扰信号不小.
  我在公司也是那样做的

网友B:
谁给变频器提供电源?那不是三相电么?

网友C:
应为多数中国人都用日本货....那就是日本的产品就是好

网友A:
To啥都干:
    谁给变频器提供电源?那不是三相电么?
由于我在实验室条件有限,用的是可以单相或者三相输入的变频器,直流调速器的三相电源来源于变频器三相输出电

TO广州意控: 按理说是电源板坏了

网友D:
在实验室内,如果组态590的话,那么比如张力控制,能够把参数做出来吗?请教各位,谢谢

网友A:
TO  hongsi
   您好!
   只要有铺助电源,参数都是可以组态的。

   怎样能够看出有张力的效果还请各位大侠多多指点,谢谢!

网友A:
TO广州意控:
    变频器出现OC报警,说明电流过大,一般来说电机空载不是出现这样现象的。
1:是不是没有做好校准
2:初始化一下(最好是能把客户的参数记下来),把电流里的
POS.I CLAMP先降到0.00%后再升到100%
  不知建议的对不对,还请各位大侠多多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