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为什么补偿电容的保险老烧B相??

楼主(2006-05-10):
为什么补偿电容的保险老烧B相??
低压电容补充的熔断器老烧厂家说是负载有变频器导致的
我们的设备主要是冲压机 。
那为什么老烧B相呢??

网友A:
你换个电容

网友B:
年的电容量多大?我来算算

网友C:
g 一般B相煽热条件最差

网友D:
为什么为是B相的条件差呢??
是不是你B相接了什么设备啊??

网友E:
什么单位。留言给我

网友F:
厂家说的有一定道理.用变频器控制的电动机功率因数应该比较高呀.你可以调整一下变频器的载波频率,看有没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