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样将西门子S5系列PLC的程序转换成西门子S7系列PLC的程序?

楼主(2006-05-10):
请教各位高手:怎么样将西门子S5系列PLC的程序转换成西门子S7系列PLC的程序?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网友B:
对于S5-100U可以改为S7-200;要注意时间转换!把F转成V

S5-115U可改为S7-314等等。看内容要注意点多些。

注意CPU的内存容量!切记!

你只能先将S5的程序一句一句翻译成S7的程序。

我已改了几十套S5到S7,如有具体问题可与我联系!

楼主:
那也很麻烦的。。。多谢啊

石头fighting!

网友:
不是吧  不是有s5-s7的功能吗?

网友C:
具体点嘛,有没有相关的资料呀:

网友D:
做事情不要怕麻烦

将S5的程序一句一句翻译成S7的程序也是一种方法

但还有更好的一种方法

网友E:
有一个S5-S7的软件,但是有些是不能翻译的,出了错也不提示,找错误得花好多时间

网友C:
我想知道更好的方法是什么?希望有人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