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问题

楼主(2006-05-10):
将泰克示波器耐压300V的探头,接到380v输入电压的变频器上整流后的正负极上会出现什么后果?

楼主:
看了不回剪小鸡.鸡!~~

网友A:
首先,剪你的小鸡-鸡.
二,我用的也是泰克,如上测试只要档位正确,会正常显示.

网友B:
呵呵我看了来剪啊

网友C:
整流后是530左右,泰克示波器耐压300V的探头可以承受,也会显示,但是经常这样会损坏探头,可以买个高压探头啊。

楼主:
为什么我的变频器整流部分炸了?

楼主:
首先我的是大鸡-鸡,不剪的
还有难道这里就没有经验丰富的,据我了解
因该在示波器电源端加隔离变压器,和地有关

网友D:
没用过啊不知道是什么东东

网友E:
没用过啊

网友F:
应为多数中国人都用日本货....那就是日本的产品就是好

网友G(2008-04-08):
我试过了炸模块     地与地不同

网友C:
那是你的示波器的地与大地相连,而表笔的地和示波器的地相连,所以。。。

正确的做法是把示波器三插头的接地那个铁片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