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伺服电机抖动的问题

楼主(2006-05-10):
我们公司有一台5KW的神纲伺服电机用了两年了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出现抖动的现象,以至对生产产生影响.电机是带17位编码器的,在转动中一振一振的有时候冲击力挺大的,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希望各位高手告之.

网友A:
首先排除机械问题情况,不知道是不是编码器反馈信号,还是驱动器本身有问题。

楼主:
从我们查看的资料来看机械方面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啊,而且用控制这台的驱动器去控制另一台同型号的伺服电机工作就一直正常.再者我想问一下那里可以修理这种伺服电机.

网友B:
如是这样,我想机械问题可能性大。

网友C:
你可以更换一下同型号的马达呢?说不定是马达的问题.还有可以调节马达的刚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