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矩电机的优势在那里?

楼主(2006-05-10):
力矩电机用于纸张的收卷控制,张力控制较差且不稳定,常常造成收卷纸张的变形(弯曲和草帽边),且控制器经常烧坏,请问其优势在那里,请大家点评?
目前常用的直流电机调速和变频恒张力调速(异步电机)听说效果比较好,是不是有取代力矩电机的趋势,我厂的工艺对纸张的张力控制很严格,采用力矩电机控制问题很多,造成产品的弯曲(由于张力过大),张力太小生产时打折.哎,真让我头疼呀,请大家帮忙.谢谢.

楼主:
难道大家都没做过吗,还是高手出差了!!!!!!!!

楼主:
都快一个星期了,怎么没人回帖啊!!!!!
郁闷!

网友A:
问一下华章的技术支持吧。

网友B(2007-12-12):
扭刚性好 能绪转 力矩大 但转速低 产生热量大

网友C:
力矩控制器价格便宜

网友D:
力矩电机的张力控制不应该那么差吧,是不是驱动器配的不合适,好的力矩电机驱动器怎么会经常烧,而且张力控制不稳定呢?
你考虑一下换个好点的驱动器试试或者该用伺服电机张力控制,这方面懂行的人会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