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如何快速实现窄小带料输送

楼主(2006-05-10):
请教高手如何快速实现窄小带料(双金属3mm宽,厚1mm,长度可调)自动输送剪切,效率最好在1-3次/秒为佳!
谢谢各位啦!

网友A:
双辊子输送,剪床剪切,PLC控制

网友B:
同意上面的回复。。这样可以解决的,,放心去用吧。。电机用饲服电机最好了。

楼主:
会不会由于打滑影响传送精度呀

楼主:
推荐一下好的辊子生产厂家吧!

网友C:
自己做多实惠啊,这可算是合理化建议啊,还能为公司省钱。
辊子表面粘一层耐油表面摩擦大一些的胶皮比较好,有先例,资金宽余的可以粘质量好些的胶皮。

网友D:
我是做传动送料系统的厂家,有疑问可联系我13510574969,现向你推荐一款:

系统描述:
  本系统针对各种NC送料系统而设计的控制器,通过伺服电机和外加编码器反馈组成闭环送料系统,送料精度可以达到0.01毫米,满足不同长度要求。

硬件介绍:
  本系统采用高速CPU + CPLD组成主控制单元,128×64点阵液晶显示,轻触按键,使操作极为方便,输入输出采用光耦隔离,稳定可靠。

软件介绍:
  软件具有手动、自动、无料报警、伺服报警、送料失败报警等功能,使操作者一目了然,迅速排除故障。通过设置各种送料长度,速度,送完输出,可以和冲床达到完美配合。在手动模式下,可以完成单次送料,点动功能,面板显示送料长度,在测试画面里可以检测到信号的输入,控制输出,帮助操作人员判断出故障所在。
  伺服电机通过滚轮送料,通过压在送上的编码器检测长度,如果送料部分不打滑,通过伺服电机送的料准确,否则,送料不准,这时通过编码器反馈,补偿少送的料。

楼主:
楼上的,非常感谢,只是我有一些疑问:
 1、送料部分存在打滑的可能性,同样在编码器检测处存在同样的问题;
 2、我需要剪切的材料,长度最小的只有30mm左右,考虑到可能要频繁启停步进电机或伺服电机,发热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E:
如果精度要求不是很高。可采用冲床专用双辊送料器。纯机械结构误差低于0.05MM。价格不到2000元

网友F:
自己做多实惠啊,这可算是合理化建议啊,还能为公司省钱。

网友G:
大家好,我是广州鹏辉自动化,我这里有西门子PLC等工控产品,希望能和你合作,希望加个Q交个朋友,我QQ号:409140525,价格优惠,祝你元旦快乐,顺祝商祺!

网友H:
有电话吗?可以聊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