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什么方法可以尽可能快地知道电机的实际转速?

楼主(2006-05-10):
各位好,我们想尽可能即时地跟踪电机的变速过程。
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楼主:
对了,电机的光电编码器的脉冲为2000个脉冲/转

网友A:
驱动器监控模式下可以查看

网友B:
及时到什么程度?速度大致是多少?

楼主:
谢谢,刘老师。
希望当然是越即时越好,不知道技术上现在能达到多快?
电机转速为几百转。

网友C:
测速发电机

网友D:
用红外测速仪,在轴上贴个反光纸就可以了。

楼主:
如果直接读光电编码器的脉冲信号可不可以,哪个效果最好?

网友E:
可以读脉冲信号,然后计算

网友F:
正交方波信号计数/测量可以用专用的数显表,我可以帮忙你弄到一个基于M法(单位时间内脉冲个数)的专用的数显表,速度显示和加速度显示,以及总计数值显示。我是用来测量光学尺的。

网友G:
既然有了编码器,再买个转速表就解决问题了呀。只是,2000ppr,n百rpm,2000n/60=f,其值较大,一般的转速表相应频率恐难满足! 2种办法,1是测零位脉冲数,2是选高响应频率的表。 欢迎垂询!021-54807896

网友E:
有这么麻烦吗?2000ppr也不是很高啊
沙边小李的数显表的主意不错呀

网友F:
数显表计数频率2MHZ(输入脉冲),三排LED显示,可以同时显示计数值,速度,加速度,编码器/光学尺分辨率可设置。
    他本来是车床等机床上用的,被我修改程序后作为工具来使用。
    由于采用由于采用M法测速,500PPR以下时测量精度略有下降。

网友G:
2MHZ,这样的数显表,价格很便宜吗?海德汉,发格,都有,价格不菲,你的呢?

网友H:
通过PLC使用通讯功能,,或者使用模拟量监控输出功能,

网友F:
 2MHZ,这样的数显表,价格很便宜吗?海德汉,发格,都有,价格不菲,你的呢?
好象不到1K吧,你要的话,我帮你问问业务部,但公司卖不卖我就不知道了,因为这是非标产品,速度测量的一个工具。
数显表为什么要买国外的?
国内 新天,万濠,信和那么多又好又便宜的!

楼主:
各位好,谢谢大家的指点。
我是想把电机的即时转速作为数据量告诉主控部分,然后主控部分再控制另外一个部分和电机转速相配合。
最好是通过采集光电脉冲直接计算出电机转速然后作为数据量输出。不知道这样做怎么样?
或者有什么更好的方法?

网友B:
编码器+频压转换器?

楼主:
三菱的MR-J2S系列驱动器,好像可以直接通过通讯告诉电机的速度数据值。不知道这里面有多少延迟。

网友G:
新天,万濠,信和,听都没有听到过的品牌!
搂主的要求岂有那么复杂!
 致:Agenter
   你到底想干什么?呵呵!
   是要实现电机的闭环控制吗?如果是,那带反馈卡的变频器+编码器+电机 就可以实现一个闭环控制。也可以用不待反馈卡的变频器+编码器+一个专用速度控制器+电机来实现。

网友B:
"新天,万濠,信和,听都没有听到过的品牌!"
您听说过国产光栅尺吗?

网友G:
我知道长春光机所,北京机电所有次产品(光栅尺),编码器的生产单位知道较多。

网友I:
我们有直接4--20mA输出的测转速的编码器EasyPro,基于绝对值光电码盘,因为是用绝对值13位码盘,只要有几个码值变化就可以计算速度,其优点一是测的速度即时性强(刷新周期1。4mS ),无需累计计数平均,二是超低速也能测。

EasyPro编码器工控网传感器栏就有资料下载。

网友I:
EasyPro绝对值编码器RS485输出的也有,可以设定为转速输出(RPM)。RS485输出的波特率最高200KHz,输出刷新周期3.2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