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于夹持移动工件的机械手一般是什么结构?

楼主(2006-05-10):
什么驱动方式?有专门做这个的厂家吧

网友A:
有,不过有好几种驱动方式,,,1,电动的,2气动的。。不过气动的最常用,简单便宜。当然,机械手的形式也有很多,左右夹持,上下,等等平移等。。你要自己去选择的问题了。

楼主:
能推荐几个厂家吗?

网友B:
你在哪里?
最简单的,可以用气抓抓取工件,用气缸来进行上下、平移运动。

网友C:
用气缸与步进电机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D:
有齒輪齒條式、槓桿式、斜滑塊式等,動力可以是氣動、油壓、電磁鐵、電動等。根據精度、力度、工件大小重量來決定選用驅動方式,若是小零件,精度要求不高,可以自已設計氣動齒輪齒條機械夾,我在五金沖壓工序中就用自制的機械夾做成氣動自動送料系統代替人工夾料沖壓,再加上振盤自動上料系統,變手動沖壓為全自動沖壓,安全!高效!如鐵殼拉伸工序、沖剪工序。

网友E:
您所说的我们单位有用,德国KUKA机器人,简单说明一下,抓件方式是启动吸盘试的由电磁气动阀控制抓件和放件的,机械部分是分6个轴。6轴可360度旋转,通过程序编程设定抓件移动轨迹。还有SCHULER公司的机器臂,没有见过实物,在照片上看过,大概和KUKA 的差不太多。

楼主:
不用那么复杂的,就是两个转动副,两根连杆,连杆末端是卡爪,抓住工件就行了

网友F:
机械手或夹持装置根据工件形状,特性,空间大小等结构都不一样。从驱动方式 气动用的比较多。用气缸带动连杆等,或真空吸盘,气动手抓,festo ,smc 厂家都有。

网友G(2008-05-03):
在现在机械手运用最多得是气动,经济实用,同时维护起来也比较简便快捷,如,真空吸盘,气动手抓,气动焊钳,等等

网友H(2008-06-12):
同意楼上的,这种方式的简单实用

网友I(2008-08-11):
罗升企业上海分公司 肖德寿 13636699416,021-51875200*863 www.acepillar.com.cn EMAIL:xiao.deshou@acepillar.com.cn

电气控制:数控装置(HITECH海泰克,瑞典北尔BEIJER)、数控系统 (beijer) 、伺服系统(以色列ELMO,日本横河,台湾上银,台湾东元)PLC (日本横河,台湾丰炜VIGOR ) , 德国伦茨lenze ,东洋变频器、温度及位置传感器等

台湾上银HIWILL 直线传动:直线导轨、滚珠丝杠、精密线性模组、线性致动器等。

旋转传动:(德国亚特兰大<ATLANTA> ;德国NEUGART;日本住友 减变速机、日本三木 齿轮/齿条、联轴器、离合/刹车器等。

台湾金器 (MINDMAN) 气动传动:气源处理组件、控制阀、执行元件等。

意大利 液压传动:控制阀、泵、液压缸及液压系统集成。

电子器件:工业电子硬盘。

系统工程:承揽自动化系统工程设计、选型配置、调试。

罗升企业成立于1984年,是亚洲传动控制领域卓越品牌通路商。集团总部设于中国台北,在天津、香港和新加坡分别设有子公司。分布于大陆、台湾、香港、新加坡的二十几个直销事务所、几百家经销机构及在亚洲其他地区的多家合作伙伴,已基本构成覆盖全亚洲地区的销售和服务网络。

子公司天津罗升企业有限公司成立于1993年,坐落在天津滨海开发新区---空港工业园区,厂区占地两万三千平米 ,是集解决方案、采购、加工、仓储、物流、销售、售后为一体的全面整合型服务企业。服务领域涉及机械制造业、工厂自动化、航空/航天、电力、冶金、石化、医疗等领域。

天津罗升经过长期的诚信服务,与许多世界知名的生产厂商及广大用户,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成为国内制造业引进先进技术和产品的高速通路。为快速、近距离服务于分布在全国各地的用户,设立了十几个销售服务分支机构及几十家经销商;为高水平、专业化服务于机械设备配套厂商,设立了各专项服务产品处;为综合性、系统性服务于各行业用户,设立了系统工程部;以不同的方式向各类用户提供全方位、高水平的整合服务。目前正朝向传动控制产品的供应、技术、服务中心高速发展。

随着电子商务系统的升级建设,罗升逐步实现服务网络化,最终将实现客户网上订货,在线查询货期,在线技术服务等全方位信息化服务。

天津罗升长期策略:立足中华、胸怀全球、优势互补、制造双赢。

心态决定状态,心胸决定格局,眼界决定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