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S7-200出了什么问题,内详

楼主(2006-05-10):
一个S7-200本来一直好好的,但隔了5.1后就不知怎么的,不能跟电脑进行通信,
  检查过电脑,还有RS232-485的线是没问题
  PLC输入点能正常运作(LED显示正常),输入电源也没问题,PLC上的扩展24V电源也是正常
  个人觉得会不会是PLC里面的问题,但这S7-200也不是用了很久,而且本身质量应该是不错的,没理由这么容易坏。
  求教各位大虾对此有什么看法,问题是出在哪里?我该如何去检测

网友A:
那什么不正常啊?

网友B:
是不是你把电脑的设置改了

网友C:
你的上位软件用的什么啊!按照你说的你PLC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出在你的电脑的通讯设置上.

网友D:
拨码开关被人动过了吧? 哈哈  自己顶

楼主:
我是用V3.1 SETP7软件的,电脑的通讯设置是没问题的。
  楼上说的拨码开关是?

楼主:
继续顶啊,有人来帮忙吗

网友E:
是不是电脑的通讯口坏了呀,PLC与电脑通讯时不能带电插拔通讯线的容易烧坏通讯口。我原来就遇到过PLC工作正常、电脑也没问题可就是PLC与电脑不能通讯,你查看一下是不是。

网友F:
一般通讯口坏了,故障灯马上量了,除了跟电脑通讯外,和其他如:MHI可以通讯吗?

楼主:
谢谢大家指导,电脑跟线是没问题,因为都可以跟其他的S7-200通信。
  照楼上说,故障灯没显示出错,基本排除通讯口问题。
  可能问题真的出在PLC本身?

网友G:
应是PLC的通讯口坏了

网友H:
编程线上的拨码开关,查一下传输速率设置是否正确。再就是端口设置,这些要都没问题,那就是PLC的断口或编程线二者中一个有问题。你可以在其他的PLC上试一下,也可以借根线试一下啊。

网友I:
换一个PLC试试

网友J:
查一下PLC的端口,通讯线的针脚等有没有弯,或者缩进去,有时接上不一定真的连上.你要是换过PLC试过,那么查看拨码开关要和你试的这台PLC搞成一样.这样硬件就确定没问题.
    看看把PLC的内存清掉(要找SIEMENS问一下),我搞过AB的Rslogix 500,密码丢了,就把软件程序全清掉.反正通讯不上,程序也不能修改.
   最后,只能是通讯口坏了.
calico2008@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