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增量式编码器的问题

楼主(2006-05-10):
最近用一个增量式的编码器联在ABB的电机转轴去测转速,奇怪的事是编码器就算没接电源,只要电机转,它也会输出脉冲方波信号,不过信号的频率却跟电机转速没什么关系,这是为什么了??求教各位,谢谢

楼主:
顶啊。。。继续求教

网友A:
编码器的线不要和电机的线平行布线,估计是感应的电压,可以分开布线,线短一点试试看吧

楼主:
谢楼上,请问你的意思是指把编码器输出线远离电机的线吗?
  我在实验室搞的,并没有什么布线

网友B:
这种情况可以肯定一点,信号肯定是来之干扰。查一下编码器出线端的屏蔽线是不是两头都接地了。另外,编码器离电机电源最好是远点。

楼主:
谢谢楼上的指导啊,但编码器上写着“屏蔽:壳”,然后就只有A,B,Z信号输出线和直流电源输入线了。。。。
   另外屏蔽线是应该接哪里的地?是一般交流电的那个地线?我用示波器检测这信号,应该把示波器的接地也连到屏蔽线上?

网友B:
屏蔽线不是一根线,是将输出线包住的一成金属网。将三个通道的输出线与处理部分接好后,金属网应该将所有的线包好,再接地(最好能单独接地);输出端(和编码器外壳连在一起的一端)最好是将绝缘皮剥开点,将金属网也接地。如果你觉得剥开绝缘皮麻烦,就编码器的外壳接地,一般屏蔽金属网是和外壳连在一起的。

网友C:
一。屏蔽线不用接再试试,悬空不接总比接错线好。
二。编码器与电机轴连接设法绝缘,用绝缘的方式连接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