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什么是“移动惯量”

楼主(2006-05-10):
    在众为星数控网站的技术支持中有步进电机选型的一些资料,其中有一个是“移动惯量”,这让我很费解,因为课本上学的都是转动惯量,印象中也只要转动的物体才有惯量。在论坛中查了一下惯量的帖子,也没有这种说法,因此想请各位高人指点迷津。
PS:上面提到的网址如下http://www.adtechcn.com/instructor/images/2.gif

网友A:
直线电机

有质量的物体都有惯量

楼主:
谢谢扌丸着真心人先生的回答。但还有一点想要请教。
转动惯量可以相对旋转中心可以有如下定义表达: J=Σmr2,请问这种移动惯量的定义表达式。

网友A:
众为星好像是把 移动惯量 都转换成了转动惯量

J=Σmr*r=Σm(C/2π) 就是说丝杠转2π的角度 物体移动一个螺距P
对于圆来说,转2π的角度 质点移动一个圆周

所以J=Σmr**2=Σm(C/2π)**2=Σm(P/2π)**2=M(P/2π)**2

对于轮子,移动惯量阻止其向前运动,转动惯量阻止其转动,但移动惯量与质量有关,而转动惯量不但与其质量还与其质量分布相关。

但是就单纯一个直线设备来说(比如直线电机),我不知道应该是什么样的公式了!有机会研究一下!

网友B:
有点不理解,怎么移动惯量的计算公式中出现了一个螺距 ,那这个文献的中移动惯量的意思是移动物体的惯量吧,与直线电机无关哦

顶一下 上面的回复,期待直线电机惯量计算法。不过想必应该比旋转电机的选型计算方法简单的多。

小弟还没入门,请刘斑竹指教。

网友A:
按道理说!!直线电机选型,只需要考虑电机动子的负载的质量比就可以了!!

网友B:
直线电机的输出力矩可达几百牛哦 ?对吗?

网友A:
直线电机的输出力可达几百牛!才对啊!!直线电机不说力矩 不说力!!
所以估计没有惯量这一说!!可能就是转子质量了

大的电机能到2000N 能直接提起一个人! 上次听说有家公司的是10000N,现在还有点不太相信!q

网友A:
不好意思 键盘误

直线电机不说力矩 ,直说力!!

网友B:
不知道直线电机中的牛 和旋转电机的NM

是什么样的换算关系 ,可以互换吗?

傻傻的问?

网友B:
刘斑竹,不好意思,老是习惯刷新,一刷新就是重复的回复。。。

网友C:
物理课本有云:移动分为平动和转动。比较眼熟的名词是转动惯量,如果用移动惯量,也没什么大不了。
至于平动,物理课本说:质量是物理惯性的量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