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何种料位器在烟气脱硫的灰斗中较好,并说明原因

楼主(2006-05-10):
灰斗中的料位检测据说是世界难题,不知众位高手有何办法

网友A:
射频导纳料位开关    防挂料   在灰斗高低位报警控制很成熟,大的除尘器厂家和气力输送厂家都配套这种料位开关   www.tjoke.com

网友B:
E+H的电容料位开关,导波雷达FMP40也可以,而且应用的也是相当的好,www.cn.endress.com

网友C:
真诚永远:我想请你谈谈 对于一般料位开关 灰斗中的料位检的主要面临问题是什么?

网友D:
建议使用电容或导纳的产品

网友E:
射频导纳料位开关易误报警,建议UWT阻旋料位开关

楼主:
主要是挂料问题,射频导纳虽能解决一些粘料但很有限,由于灰斗内有水雾灰又很细粘的非常厉害,一般在安装的根部会越集越多最终导致误动作;非接触式的又不能很好解决起雾的问题以及料面不规则的问题。

网友F:
用我公司的射频电容料位计,我公司经常有测石灰粉的订单
010-87755942赵

网友G:
用于测灰斗中的料位确实是个世界性的难题,主要原因有二:
一:除电容产品外,其它地如:导波雷波,阴差的等都不太好用.
二:电容的呢,如导纳又极容易受环境温度的影响,产生误报或误不报.
所以说比较头疼,要是水就好办多啦!!

网友H(2007-01-22):
这要看具体工况嘛.主要是多灰尘,影响测量结果.如果灰尘不会粘附太多在雷达探头上,应该能用吧!但很多的话,怎么解决呢?

网友I(2007-03-21):
阻旋料位开关应该可以解决你现有的问题,但缺点是阻旋料位开关是开关量输出而不是模拟量输出

网友C:
1、在03-05年左右用的最多的是射频
2、阻旋的是寿命和维护量的问题
3、导波不是不能测是没必要连续量测量

不发表其他看法

呵呵经过大量实践和调查有1种是很好用的,这个测量早就不是个问题了呵呵

网友B:
如果温度低的话,也可以用音叉料位,高温的话就的用射频导纳的了!

网友J(2007-08-16):
灰斗料位测量的确是一难题,除上述各位说的物位测量仪表各有优缺点。但是比较推荐阻旋比较稳定。但是阻旋使用寿命比较短,我建议大家使用阻尼料位开关。这种开关稳定,寿命长!最适合灰斗料位测量了!
http://hi.baidu.com/lnyb
魏景峰138982596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