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聚乙烯的料仓料位的测量

楼主(2006-05-10):
各位请教个问题 ,我正在做一个聚乙烯的料仓料位测量,体积有600方,如果用雷达法测量会因为料仓顶部料位不在同一水平面上造成一定的误差,要是用重量法测量维护会很费劲,哪位有重量法的说明书可以给一份么?邮箱llb6395@163.com。谢谢了。

网友A:
你既然说:料位不在同一水平线上,雷达和称重测量都会有一定的误差!
  我是建议料位测量最好还是用雷达,工况允许的话可以考虑其他测量方式.如:射频电容  超声波等

称重传感器原理:
  电阻应变式称重传感器是基于这样一个原理:弹性体(弹性元件,敏感梁)在外力作用下产生弹性变形,使粘贴在他表面的电阻应变片(转换元件)也随同产生变形,电阻应变片变形后,它的阻值将发生变化(增大或减小),再经相应的测量电路把这一电阻变化转换为电信号(电压或电流),从而完成了将外力变换为电信号的过程。

刘辉
0755-26718900(总机)  26584453
深圳江元自控科技有限公司
www.jiangyuan.com.cn

楼主:
当然如果料位不在同一水平面上,用测量高度的方法都会有误差的。
我知道一种用来测量整体罐子重量的方法,但不是太了解,哪位更清楚些,给个提示。谢勒。

网友B:
关于 楼主提到的问题我 的 想法是这样的 : 如果你想用料位计作为固体物料的精确计量的话 是不妥当的  也是不符合通常需要的

最好 别进入误区

另外提到聚乙烯 提醒各位料位测量同行们注意选型啊 !

网友C:
   在罐底安装称重模块就可以计算高度了,梅特勒-托利多仪器,常州公司。常州梅特勒0519-6642040-3148与周工联系。

我公司是专业生产AI系列显示控制仪表。用于温度、湿度、压力、流量调节,与温度传感器、二线制变送器配套使用。或项目配套。请关注!欢迎使用,谢谢!

技术服务部 邵工 13063058280直线电话0592-2632213

网友D(2007-12-05):
可以忽略 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