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寻找报警设定器

楼主(2006-05-10):
寻找报警设定器,输入为两路温度信号,将这两路温度输入信号取差值,然后将差值和一个固定数值进行比较,比较结果做报警输出。
shengluoywb@hotmail.com

网友A:
我这边有你要的产品,就是标准的双输入双显示仪表
两路测量值的+-×÷运算报警均可实现。
jyl79@hotmail.com
QQ:1576489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