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使用GPRS内网连接时MODEM的品牌问题

楼主(2006-05-10):
使用GPRS做监控,当监控中心使用MODEM的方式接入GPRS网络时,这个MODEM是不是可以是任意厂家的MODEM,只要能接入GPRS网络就行,不是说监测点使用哪个厂家的DTU,中心就一定要用哪个厂家的MODEM吧?另外厂家提供的动态连接库等工具是针对DTU而不是针对MODEM吧,会不会如果MODEM用了别的厂家的,动态连接库就不能用了?

网友A:
中心的GPRS MODEM的使用与终端的DTU无关,只要中心GPRS MODEM拨号上的GPRS网络与终端DTU上的GPRS网络是同一个局域网就行了

楼主:
我理解能力差,流云先生的意思是如果用不同牌子的MODEM,动态链接库就不能用了?
另外,如果使用组态软件编写软件的话,添加设备应该是添加DTU的驱动吧,如果用不同牌子的MODEM,那这个驱动也不能用了?

网友B:
兄台,中央控制室根本不需要Modem,只需要可以上网就可以了,最好有固定的IP地址,如果没有,可以采用DNS的方式来做,具体我可以不收费跟你研究研究,QQ448836,注明工控论坛就可以了

网友C:
中心使用gprs modem可是可以,但是有带宽问题,如果你有100台DTU ,估计就恼火了

网友D(2008-05-15):
欢迎来电洽谈!电话:0592-5710230/5710250,Email:3105007@163.com,也可到我司网站进一步了解.http://www.fjxmyn.com.cn

网友E:
汗,中心用MODEM做接入方式和用哪个厂家的MODEM没有任何关系,如果非要拉上关系的话,只能是哪个厂家的MODEM做的比较好,稳定性比较理想。。。
建议中心用GPRS ROUTER做接入这样的话,接入稳定可以保证。

用组态软件那就是选择厂家的驱动就可以了,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