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请教各位老师

楼主(2006-05-10):
本人对运动控制方面是个盲盲,现需要用电机带动丝杆拉动目标运动,目标移动速率0.005mm/min,目标在带动过程中荷载会有变化,最高可达600N/m2。用步近电机可否实现,若可以,用什么型号的,还需配相应何种设备。多谢

网友A:
速度是0.005mm/min?

网友:
这么低的速度,用步进电机,我想象不出来了。

网友B:
太夸张了!用50万线的编码器都不一定能实现啊!估计必须要加其他减速装置

楼主:
用伺服电机能否实现,加上减速器等,费用需要多少啊?

网友C:
0.005mm/min?!是不是搞错了,用伺服电机也实现不了,移动速度5u/min,那整个系统的结构的分辨率要好好设计一下。你的行程要多少?

楼主:
行程需2mm

网友C:
孙逊:
我有一种产品能达到你的要求,如果方便把你的详细要求发给我,或010-89502338杨先生proposition@263.net
负载?定位精度?重复定位精度?等等。

网友A:
用丝杆能行吗?

网友:
丝杠到是可以选导程为零点几毫米的,不过,还是换个方式比较现实吧

网友D:
“目标在带动过程中荷载会有变化,最高可达600N/m2”
m2是什么。平方米吗?600N/M2是什么概念?压强?只有速度要求吗?有没有运动精度精度要求,有没有位置精度要求?

网友E:
看来这东西用常规电机没法解决,用压电陶瓷?不过非线性比较大。

楼主:
是压强,没有运动、位置精度要求,0.01mm/min也可以。

网友E:
参考注塑机的锁模驱动系统。

网友D:
抽真空?如果真的什么要求都没有,那还不好办?用减速机构拉,你可以任意设定速度啊。是吧,1:100不够可以用1:1000。反正肯定可以实现。

网友F:
可用蜗轮副大比例减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