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BV线的并联运行

楼主(2006-05-10):
现场需用16的BV线引入三相电,现为节约成本想用现有的4的BV线4根并联代替16的BV线,不知是否能行?长期运行又会出现什么情况?请各位大虾指点一二!

网友A:
      如果当心的话,就将4mm2的BV线4根线交给我为你做成电缆。

网友B:
可以使用,不会有什么问题的,我公司有一些电缆也是用两根或者两根以上并联运行,几年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C:
我用过两根的,四根没用过,不过应该可以,如果太长话,可能线路不样长,线径要大一点

网友D:
可以,但是不能把同一相的几根电线绞在一起,或者用一根电缆的四根线芯并作一根导线,会发热的,具体原因不太清楚,我的理解是那样接线相当于一个电感。

网友E:
应该可以吧,4根4平方的线应该比1根16平方的线的载流量大不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