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发问] 谁有用PLC通过RS485接口组成网络控制多台伺服电机的经验?

楼主(2006-05-10):
看到三菱MR-J2S伺服支持RS485网络的通讯,并提供了详细的通讯协议,不知道哪位行家使用过PLC组成伺服电机的RS485网络,实现多轴运动控制?效果如何?

网友A:
多轴?具体多少?15个?
响应不怎么好,传输存在延时

网友B:
公司的设备都是一拖1的~~呵呵~
没做过~
如果设地址进行调用控制应该可以~不过多了就会产生象楼上老兄说的延时现象~建议按要求安装相应的放大器~而且使用的通讯电缆一定要合乎规格~最好是稍大一号的~~相信有点帮助~~
不懂乱说的~嘿嘿

楼主:
LOVEGATE:
我门要控制轴为3-8个,但不要求联动,都时点到点定位,PLC到电机的数据量也不大,而且电机的位置比较集中,不存在传输距离的问题。
不知到您所说的响应和延时的问题不好,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
使用Profibus-DP接口的伺服电机,都是欧洲品牌,价格很贵。而带RS485接口的日本的电机价格还可以,考虑着使用RS485网络,自己编写简单协议,实现一个运动控制的网络。

网友A:
既然运动要求不高,在没有联动的情况下,通过485 通讯来控制基本是没有问题的
驱动器选同一型号的比较好
PROFIBUS 的确很贵 ,呵呵
不过三菱的也不便宜哦

网友B:
呵呵~~要节约~也要好用~
比起别的~更喜欢西门子的东西~

网友A:
恩 ,西门子的485 通讯不错

楼主:
主要考虑,如果采用一般的脉冲/方向控制,轴数多了,就要单独为每个电机配置定位模块或运动模块,算下来也不便宜,而且还要接很多线。如果用RS485总线,则可以一个S7-200就可以但很多电机,方便了不少。
但目前很少看到工控网上的朋友讨论这个问题,所以担心使用效果。
目前只发现三菱MR-J2S伺服支持RS485/RS422网络的自由编程通讯,听说新推出的松下A4系列也支持,但目前还有找到其说明书。不知道其他日系品牌的电机象安川,富士等对RS485/RS422通讯的支持如何?

网友A:
富士那就问下老宋吧,他是专家。。。。

网友C(2016-11-08):
路过学习学习,看来都是大神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