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是否故障?

楼主(2006-05-10):
10KV干式变压器的(1250KVA)二次侧负载电流三相都平衡,可为什么三相的温度不平衡且差好多.A相106度.B相78度,C相82度.此时电流1600A左右保护风机运行.是否变压器有故障?

网友A:
三相电流平衡吗?螺栓压得是否紧固?当然也不排除变压器本身故障

网友B:
你量的是哪里的温度啊??

网友C:
先看一下你的温控器和探头的位置吧!

楼主:
三相探头是预先埋放在变压器中的,负载的电流平衡的,该查的查了,没结果,今天还是这样!

楼主:
终于找到答案:原来其中一条电缆的B\C两相已经短路(现象为100A以下小电流可维持一定时间,但空开会保护,100A以上没几分钟就保护)后问设备生产商工程师,他们解释为B,C两相已对地(120度的角变大,零点漂移,故变压器的一相温度升高.这个解释对于我是云里雾里,很勉强,不管怎么样问题是解决啦!
以后大家遇到类同问题,少走弯路!
还有高手认为以上答案不正确的,尽情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