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求那位前辈给我解答关于590+的应用问题

楼主(2006-05-10):
我是个学生,我的毕业设计就是用欧陆590+、270A的直流调速器改造b215型龙门刨,由于是新手,老师也是不太懂所以需要帮忙。以下是我现在遇见的几个问题请那位师傅给我解答,我就在此先感谢了。
一、我怎么让刨床上的行程开关的信号给调速器,让其调速。
二、那老师没有测速发电机,也没编码器,他给我个转速表告诉我那就是模拟转速表,告诉这样能用那做反馈吗?如果不能,能不能不要速度反馈,就开环状态能调速器能运行不?
三、我们那电机是上海南洋公司生产的60kw的直流电机,接线端子上有两个大的接线柱和五个小的接线拄,这五个小的接线柱分别标的是 W1、W2、W3、W4还有个S,那W1、W2、W3、W4是两组励磁吗?我们的调速器励磁可以就接中一组不?

网友A:
你找石英钟他很熟:645365757

楼主:
能不能把石英钟的油箱告诉我

网友B:
那玩意爱坏啊!
想调速要有给定阿,用什么信号做给定???
没有任何测速设备,那就用自身的EMF反馈,也可以用不是很精确,床子想精确,一定要用码盘。转速表示显示用的,还是测速用的,如能反馈回来模拟量电压信号,也可以用。
电机的问题,去找南洋电机的说明书。

网友A:
TO:吴大德
我现在没有没有他的邮箱,等我问了他在告诉你!

网友C(2010-06-29):
大家好,我有一台欧陆590+/270A的驱动器,一开机就保护,显示为速度反馈报警,我以为是直流测试发电电机有问题,可是换了还是不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帮我解决一下此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