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接触器触点为何老是烧住,烧毛。

楼主(2006-05-10):
我们污水厂有一台43KW的污水提升泵,采用自耳变压器降压启动。为何主接触器触点老是烧住,烧毛。

网友A:
没有采取灭弧措施

网友B:
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呢?采取过什么措施没?

网友C:
触点粘住或烧毛是因为电流大所致,电流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自藕变压器的抽头调整不合适;接触器的转换时间太短;机械故障引起电流大;电动机本身有故障;另外,接触器的质量如何?这些都是应该考虑的问题

网友D:
电流大所致,接触器多大。

网友E:
     有可能主接触器触有问题。

网友F:
接触器选的太小,换个大的,保证没问题。

网友G:
下面引用由3c别墅在 2006-5-10 21:31:00 发表的内容:
  触点粘住或烧毛是因为电流大所致,电流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自藕变压器的抽头调整不合适;接触器的转换时间…
--------------------------------------------------------------------------------------------
同意。

网友H:
下面引用由3c别墅在 2006-5-10 21:31:00 发表的内容:
  触点粘住或烧毛是因为电流大所致,电流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自藕变压器的抽头调整不合适;接触器的转换时间…
--------------------------------------------------------------------------------------------

网友I:
电流大;电动机本身有故障,接触器的质量

网友J:
转换时间短,没有达到正常转速就跳接触器,引起接触器触点过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