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带负载能力怎么越来越差?

楼主(2006-05-10):
一台220V单相电机,从四个月前开始带负载能力越来越差,本来可以带动20公斤的负载,
一个月后就只能带动15公斤的,再过一个月只能带10公斤的,请问这是为什么?

网友A:
是电容移相的电机吗?

网友B:
     除了机械方面的原因外,如果是电容移相的电机的话,则是电容容量减小所致。

网友C:
嗯,楼上说的不错,我想也应该是这两方面的原因吧??重点应该还是电容吧

楼主:
机械方面会有什么原因呢?没有机械损害啊!

楼主:
楼上各位,换个电容是不是就ok了?

网友D:
用在什么上面的,在什么环境下使用,电机坏和电容都有可能

网友E:
检查电容的容量和轴承。因该可以解决问题。

楼主:
熊望华,谢谢!请问那个电容在电机的什么地方?

网友F:
电容应该在电机上,或是在底座下

楼主:
那我换个电容是不是就可以了?换多大的电容?什么类型的?电子市场有卖的吗?

楼主:
为什么电机的带载能力会逐渐的下降呢?

网友G:
电容容量减小后启动力会减小

楼主:
那我换个电容是不是就可以了?换多大的电容?什么类型的?

网友H:
   如果有电容,用无极性的,如果没电容,可能是罩极电机,仔细检查轴承及负载.

网友I:
长时间使用电容里的电解液干枯容量变小,按原电容耐压、容量换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J:
偶分析也是电容,按楼上说的可以了,假如没有同容量的可以采用串并联解决。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高人!

网友K:
一个小问题也能引发诸多评论,不错不错。继续发扬光大。

网友C:
这问题也不小了,呵

楼主:
各位楼上的大哥,请注意!我刚才换了一个同样大小的电容,可还是转不动啊!!!

网友L:
有条件的话检测一下电机的功率看看.

楼主:
  该电机原来带的电容是10uF,我先换了个10uF的电容,转不动,然后我把两个10uF的电容并联后接上,能转动了!
  但这样做对电机会不会有损害?

网友H:
    是什么电机,是洗衣机吗?有可能是轴承坏了,造成转子扫膛.

楼主:
启动电容过大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K(2006-06-09):
以各位老师说得都很有道理,就我个人经验认为可能有四方面原因,具体如下:1〉电源电压过低;2〉电机轴承损坏所致;3〉电容容量降低;4〉机械传动方面的原因。

网友M:
换个电容就可以了
要么就是轴承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