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三速电机的接线图?

楼主(2006-05-10):
请问有没有三速电机的接线图?能发给我吗wqm8181@163.com谢谢大家呀。

网友A:
何谓三速电机啊 ?

楼主:
普通三相异步电动机是三速的。分别是2/4/6级。

网友B:
真的!!可惜我见识少啊!!

就知道双速啊!

网友C:
具体讲讲呢?

楼主:
有没有接线图呀?

网友D:
三速电机有两套绕组嘛

楼主:
己解决了。

网友E:
    请教如何解决的?我有同样的问题,使ABB的电机。

网友F:
能发个图或详细介绍给大家看看吗??

网友G(2009-04-12):
三相三速电机接线图有吗最好是彩图8.6.4的接线图谢谢

网友H:
请问有没有YZTD-4/8/32   电机的接线图么,帮个忙

网友I(2009-06-23):
请问可以给我发一张三速电机的接线图吗。

邮箱:www.jiangandbin@163.com

网友J:
谢谢 也发一份给我 lovetdy@gmail.com

网友K(2009-08-07):
是三速电机的原理图吧?什么地方要用的  是做控制的还是做电机的?

网友L(2010-05-28):
请问可以给我发一张三速电机的接线图吗。

网友M:
楼主解决了说出来大家分享啊

网友N:
请问可以发一张YDS315L2—4/6/8三速电机接线图吗?谢谢!
邮箱:wu_fuyu@163.com

网友O(2010-07-21):
谁有YZTD200L-4.6.24级的电机饶组接线图给好吗

yhn9876@163.com

网友P:
跪求三速电动机原理图    谢谢了

网友Q(2010-08-23):
谁有三速电机的控制线路,用接触器控制的,还有用组合开关控制

网友R(2010-11-07):
太简单了。这些我都会

网友R:
三速电机并头一点不难。只要搞懂原理。

网友S:
电机说明书上有,你只有看说明书。其它资料上的未必和该电机完全相同。

网友T(2011-06-04):
我有个2,4,8极的电机,出线是不9条线,用组合开关转换,请哪位大师给个接线图,谢谢了,

网友U:
双速电机还用过几次,三速度电机还第一次听说的说

应该是九个抽头?

网友V:
三速度电机:

1)有一个单速绕组,出线三个端;

2)有一个双速绕组,出线六个端;

网友W(2011-11-28):
三速电极4.6.8接线图我有,有需要的朋友可留邮件地址

网友W:
我有468接线图,有需要的朋友留邮件地址

网友X(2012-06-28):
请间谁有三速电机的内部接线图,2极的是三角形接法,4极的是双星形接法,16极的是星形接法。有的朋友请给我好吗,237706169feng@sina.com新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