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施耐德ATV58变频器开机显示"SCF"故障

楼主(2006-05-10):
我有一台18.5KW施耐德ATV58变频器开机显示SCF(输出短路) 故障,如何修理?请高手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A:
应为多数中国人都用日本货....那就是日本的产品就是好

网友B(2009-03-03):
18.5KW施耐德ATV58变频器开机显示SCF(输出短路) 故障如何修理?请高手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C:
电机短路

网友D:
首先去按照提示的输出短路去检查输出端跟负载啊

楼主(2009-05-09):
没接负载,上电就报警

网友E:
模块坏了或者监测电路有问题。

网友F:
检查模块脚的电压看看是不是15V左右?要是只有7V或10左右那一定是模块坏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关于检查模块脚的电压看看是不是15V左右?要是只有7V或10左右那一定是模块坏了

可检查输出电流测量互感是否坏了,曾经有同样问题.更换OK.

网友G:
可检查输出电流测量互感是否坏了,曾经有同样问题.更换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