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FPΣ版本升级

楼主(2006-05-10):
现在FPΣ升级到V3.0之后,它的默认保存型WR变了。我试了一下,把设置改为从WR50开始为保持型,在没有加电池的情况下,这些继电器就可以保持了,而WR50之前的继电器就不能保存,看上去保持型只和设置有关了。试过保持型寄存器,也是这样,打电话问过技术支持,说是现在都是保持型。下了一些资料看,资料里又说只有默认设置之后的才为保持型。到底是怎么回事?系统寄存器里面也多了一些设置选项,不知道什么意思,哪位高手知道指导一下,或者给点这方面的资料,这些资料实在难找,连官方网站上都没有得下载。Email:yaolei121@sina.com

网友A(2006-07-04):
系统设定都是差不多的,发张图片给你。 关于保持的问题,只有设定保持地址之后的才能保持,而且只能用电池保持,不用电池的情况下只能保持30分钟,因为它里面还有一个超级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