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单回路调节系统是简单调节系统吗?

楼主(2006-05-11):
什么是单回路调节系统,是简单调节系统吗?那位大侠给某讲讲

网友A:
就一个控制器,一个执行器,一个变送器,一个对象构成的单一回路.它是简单调节系统.

网友B:
我公司主要生产单回路调节器。一个传感器、一个控制器、一个执行器,组成个单回路调节系统。
我公司是专业生产AI系列显示控制仪表。用于温度、湿度、压力、流量调节,与温度传感器、二线制变送器配套使用。或项目配套。请关注!欢迎使用,谢谢!

技术服务部 邵工 13063058280直线电话0592-2632213
http://www.yudi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