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武DCS

楼主(2006-05-11):
我们公司电厂使用的是YAMATAKE的DCS。此种系统在国内使用的厂家很少,请问还有那位在维护。

网友A:
我公司可以专业提供各类DCS显示器,以及终端硬件设备,有需要可以和我联系mytenet@tom.com

网友A:
我公司可以专业提供各类DCS显示器,以及终端硬件设备,包括散热风扇,过滤网等,有需要可以和我联系mytenet@tom.com

网友B(2006-12-12):
我是上海山武控制仪表有限公司的高工,有什么问题可以和我联系021-64485982-117。
   山武公司当前在国内大力推广的DCS系统是在和HONEYWELL共同开发的TDC2000,3000,TPS系统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一代DCS系统--Harmonas-DEO系统。

楼主:
hometown:
    你好!现在我们的系统运行比较稳定。
    上次出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一个乘法器计算值偏小,我从控制器上载后发现并没有任何问题,可是使用RUNTIME在线看就是计算值偏小。最后没有办法,我将它删除后重新加入一个乘法器下载后才恢复正常。
    还有一次是一个或门,状态出于“ACTIVE”前面条件有一个满足的情况下仍然输出为0,也是在重新组态一个或门后恢复正常。
    请问,你有碰到这种情况吗?

网友C(2007-01-17):
我们用的就是YAMATAKE的DCS,一套R30的,2000年投运的,2套R100的,2003年投运的,总体还是比较稳定的。

网友D:
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山武DCS热电阻输入线路接反后为何还能正常指示?

楼主:
不能显示,会显示断线的状态

楼主(2007-03-01):
http://dodo819.blog.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