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啦

楼主(2006-05-11):
向大家请教个问题,我现在用200CPU,需要输出4路PWM,但是现在一般200的只有两路输出,我想用其他输出口去模拟PWM,大家知道怎么做吗?

网友A:
PLC得用晶体管输出的。命令不支持其它输出(比如Q0。6)吧。我用台达PLC做过,控制4台步进电机,看看我的网站:plc.123ye.com或在本网搜“朱勇军”就可以搜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