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英威腾技术工程师

楼主(2006-05-11):
请教英威腾技术工程师
您好:
 大同煤矿井下运煤,其牵引电源电压直流550V,电机为40KW直流电机。想改为: 1.电源供电还是直流550V; 2.牵引电极用交流380V、40KW左右的交流电机拖动; 3.交流电机可变频条速。 请问这样的系统可否实现?有没有这样的逆变变频器?价格几何? 请赐教! 大同 季开
如用请英威腾矢量变频器将如何实现,选用什么型号的矢量变频器!
请尽快回复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哦,我公司是,普达电器有限公司英威腾的西南销售中心!

楼主:
遇到这问题想请教英威腾技术工程师,请给予答复!

网友A:
楼主:如果碰到一些急需回答的问题,最好还是直接打电话到客户服务中心,这样会节省很多时间的。
上述的问题其实要实现很简单,就将现在的CHE100开环矢量变频取消整流环节,直接用厂家的直流电源就可以了,牵引电机建议采用6级或8级45KW交流异步电机。
其他细节尚要和厂家沟通才行。

网友B:
应为多数中国人都用日本货....那就是日本的产品就是好

网友C:
诸楼主:国产森兰变频器使用在一般要求不高的场合,请使用过的发表意见,指导一下!

网友C:
国产变频器使用在一般要求不高的场合,请诸位提供一下国产品牌的!

网友A:
国产品牌目前国内有上百种,目前在国内市场占有率比较高的在论坛上都有贴子讨论,楼主可以自己看看择优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