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三相异步三速电机的接线图?

楼主(2006-05-11):
请问有没有三相异步三速电机的接线图?普通三相异步电动机是三速的。分别是2/4/6级。
能发给我吗wqm8181@163.com谢谢大家呀

网友A(2007-10-29):
   2/4/6级36槽其单绕组布线较复杂.非有一定基础者是有点难度的.2/4级为角套Y正弦接法 6级为3Y/120度相带布局

网友B(2009-03-11):
请问老师们;三相三速电机,V1U1W1,V2U2W2,V3U3W3怎样接线

网友B:
请问老师们;三相三速电机,V1U1W1不和V2U2W2,V3U3W3相通,V2U2W2,V3U3W3是互通的

网友C:
去找一本电力拖动控制线路看看就知道了啊!

低速:三角形, A相U1 , B相V1, C相W1.U3

中速:Y形,       A相U4,  B相V4,  C相W4

高速:YY形        A相U2,  B相V2,  C相W2,          U1,V1,W1,U3短接

网友D(2009-07-28):
说得很好,谢谢.是的,应该是10个接线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