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两台电机不同步的原因

楼主(2006-05-11):
请教诸位高手;我单位门坐式起重机,起升机构中两台电机(都是132KW)是转子串电阻方式启动。在工作中出现两台电机不同步现象。故障为;电机刚开始起升时开闭机转速正常,支持机转速慢,故障现象时有时无。   检查电阻.主接触器.加速接触器.电机绝缘.后,均正常。
请各位高手指教 小弟在此表示感谢

网友A:
除了细心检查电气控制原因外,还需检查机械传动方面是否有问题呢?猜测。

网友B:
这种情况大多数得原因都是所串电阻的阻值不平衡造成。根据所述,还有可能是电阻回路有接触不良的情况。(时有时无)

网友C:
    楼上说的有道理,检查一下,电阻箱的接线部分是否有发热迹象。

网友D:
支持楼上所说!

网友E(2006-06-12):
各位说的都对

网友F(2009-01-27):
我也碰到了这种情况,我们140t主钩两台电机是定子调压串电阻调速的,但启动的瞬间其中一台电机明显比另一台慢,而且还瞬间倒转然后恢复正常,不知这是什么原因?求助

网友G:
接触不良

网友H:
接触不良        认真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