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440一故障-----

楼主(2006-05-11):
现在有一西门子44037KW机器显示-----机器不动作有两个取样电阻是怎么接的可不可以指教一这下,再就是这机器的制动用的模块是IXYS的IXDN75N120的单管的谁有啊请与我联系我的电话是13396431345.或是留下联系电话

网友A:
你先测一下电源板上5V电压正常吗?有可能是主板坏了,那模块我有,联系电话013575315985

楼主:
电源正常啊5V
+ -15V24V等都有

网友A:
那你能确定主板是好的吗?

楼主:
我换了一个是11KW的还有把37的24C32换上还是不行呢

网友A:
你那电源板是新版的对吗?那你还是检查电源驱动板好了

网友B:
应为多数中国人都用日本货....那就是日本的产品就是好

楼主:
换了一主板有显示了不过抱F0022,P0201已经改到37KW了.应该再在吗处理

网友A:
改好后初始化了吗?你那机器是一上电就报还是启动之后报

楼主:
上电就抱,改了参数初始化了

网友A:
一上电就报那估计是检测电路坏的可能性大,查TL084附近.

网友C:
驱动坏也有可能F0022,此板我也有

网友D:
阿健:你FZT751这个管子有吗?
我有一台MM440 22KW能启动,但风机不转运行一分钟后报F0030,打开变频器查看,在风机插口左侧有一FZT751的管子有烧裂的痕迹

网友A:
zhanhong你好,你说的那管子我有的不过你只要拿耐压在60V以上电流在3A左右的PNP型三极管替代就可以了,对了,你那个管子坏掉旁边的那个1K电阻好吗?有什么问题可以交流013575315985

网友D:
非常感谢阿健!我这就去找!

楼主:
机器已经搞定了,D339坏掉了,

网友E(2008-12-26):
你好FZT751是什么管子有4个脚怎么代替

网友F:
主板问题;遇到过;八成修不好

换主控板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