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什么元件

楼主(2006-05-11):
我在一台新设备的图纸上发现一只我没有看过的元件,画成两只稳压二极管负极与负极连在一起,分别从两个正极引出接到电路中,由于元件上的型号已抹去,而从图纸上所标的型号又无法查到该元件的参数。我估计是一个瞬态抑制器,如何能查到该元件。其图纸上的型号是1CAP6X

楼主:
难到这个论坛上就没有精通电子技术的?

网友A:
你可能发错论坛的方向了,不应该在电源论坛上发,试试电器元件论坛吧

网友B:
是一个双向稳压管.

网友C:
巧了,我刚从微波炉上见到了这样的元件,在那里叫高压二极管,并联在高压电容器两端,起保护作用的,你这个是否和那个一样?

楼主:
谢谢大家,我已查到,该元件叫瞬态电压抑制器,英文缩写TVS,